楼主(2007-08-11):
LGK8-40空气等离子弧切割机高压打火弱 不引弧
这是怎么搞的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
谢谢拉啊````速度求解~~

网友A(2008-08-14):
修好啦吗?
你有图纸吗?

网友A:
我也修一个和你同样的机子,还没修好。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网友A:
你测供电电压啦吗?正常吗?

网友A:
我修的是烧电阻,5.1欧的。

网友B(2008-10-04):
此型号等离子切割机发生这样的问题较常见,主要是白金不平烧伤,起弧继电器触点不干尽等引起.

网友C:
1火花放电器间隙大
2火花放电器电极磨损大,无法引弧。

网友D:
检查一下整流器,有的二极管可能不好了。

网友E:
打火弱,查一下电容,容量变小点火就会弱了。放电间隙太大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