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压器

楼主(2007-08-11):
我单位机床设备功率约为1500KW,请教各位选择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多大容量?

网友A:
选变压器不是看总负荷,而是要看可能最大负荷和中远期规划负荷。可能最大负荷/0.8=变压器容量

总负荷中不可能会同时开启的,最大可能负荷就要排除这些错开的负荷,只统计有可能同时存在的最大负荷。当然,大马拉小车不是不可以,只是浪费

网友B:
用公式I=S/1.73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