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1):
在国内的伺服系统应用中,好多人都喜欢用三菱plc和松下伺服配合使用,据说是便宜实用。那位高手发个实例出来让我们小的们look look 撒。谢谢
wzhengzai@sohu.com

楼主:
没人说话,都不是这样用的么?

网友A:
没用过松下的,安川的倒用过。

楼主:
to langman :能发个实例给我么?

网友B:
我们公司大部分就是这么用的。你用什么松下型号伺服,做什么用?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楼主:
to philohany :
松下MINAS A4,用于位置控制. 发个实例给我学习学习.谢谢!wzhengzai@sohu.com

网友C(2007-09-18):
上海鹏冲维修中心是个大骗子

网友D(2008-05-30):
我也没用过松下的伺服,不好意思啊!
给你顶一下!

网友E:
不如直接看三菱的PLC和三菱的伺服了
这个在三菱的FX系列编程手册的定位指令那就有接线图、程序例子

三菱伺服放大器手册中也有伺服和三菱PLC或是定位模块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