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7-08-11):
请问:平常在计算电流时,单相220v就安每千瓦5个电流算。
        380v就会安每千瓦2个电流算。
        那这些结果都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220V时3.5A/每kw,38时2A/每kw,这些都是近似的经验数据。那这些结果都是怎么来的呢?可以看初中的物理书或初级电工的教材。

网友B:
晕!没学过初中物理啊?就是简单的功率公式啊.I=P/U等到的啊.

网友C(2007-09-15):
纯粹是误导,好好学习学习再说。这要区分是单相、三相。电压多少?负载性质。支招要正确、、、、

网友D:
3l楼的,这么简单啊?你这公式只对单相还缺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