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VS S7-300

楼主(2007-08-11):
我要做一个搬运手的PLC程序,动作很简单,就是将A处一个工件搬运到B处。我想再留一些I/O口,以便和别的设备连接。打算用30个左右I/O口,请教一下我该用S7-200还是S7-300的PLC,我个人想用S7-200的CPU224,加上一个EM223的扩展模块,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A:
用200的能完成的为什么非要用300来做,成本要相差一半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是224本身的I/O口肯定不够,需要扩展,不知道CPU加上扩展模块,200和300两个的成本就不知道比较了,希望再指点一下

网友A:
300同樣需要數字量模塊的哦

网友A:
200+擴展模塊的價格還沒有300的CPU價格貴哦,如果您還是堅持要用300做的話,那么您需要多付至少一半的價格哦。

网友B:
用CPU226;本身就有40个点;
S7-300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谢谢啊,我也考虑用226,按照各位的说法我觉得应该就在224和226之间徘徊了

网友C:
最经济的方案应当是 S7-226 CPU, 本机I/O: 24点开关量输入/16点开关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