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2):
1、现在要对所有数字量输入信号进行处理后(比如延时抖动或多次判断),供给程序中的的其它块来调用和使用,增强系统的可靠性,避免误动作。由于以前都没有做过,直接读取从映像区中读出数字量直接用,没处理过.不会做。

请问各位老师,一般怎么做呢或编程处理呢?或给些建议?

请多多讨论.

网友A:
PLC都可以设置输入防抖延时值,一般不会有误动作。对有特殊要求的输入点可用中断来个别处理。

网友B:
调节滤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