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干扰问题

楼主(2007-08-12):
最近几天我厂的窑尾PLC控制系统出现了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整条生产线是三菱A系列PLC,窑尾预热器上的温度(经过隔离器给温度变送器24V电源返回4—20mA信号进入PLC)、差压变送器(经过隔离器给差压变送器24V电源返回4—20mA信号进入PLC)。原先系统正常,可最近几天中控监控画面上温度、压力显示值波动很大。经过现场检查,断开所有隔离器后,监控画面上温度、压力显示值为0。一个一个把隔离器送上,显示值波动又很大。具体是啥干扰引进,现在还查不出。恳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提供一个联系方式,这些软故障是有很多的不定因素造成.
我们会和你联系.

楼主:
联系电话:057982570460
email:fjw2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