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2):
在电器控制柜的制作中有若干个220V的电动阀门,在取其电源时为保持三相平衡,分别在
A相B相C相中取,但是有人提出.应在同一相电源中取.理由是若分别在三相中取总零线断
掉会烧坏阀门线圈,请各高手指点一二如图所示.

网友A:
如果“若干个”数量不是很庞大、又是小功率的线圈不至于影响三相平衡时应该接到同相上。

网友B:
放心使用

网友C:
"如果“若干个”数量不是很庞大、又是小功率的线圈不至于影响三相平衡时应该接到同相上。"
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接在三相上,假如烧了一相的阀,剩下两相的阀,(零线断了)。380V的电压加在两个220V串在一起的阀上,一个阀才承受190V的电压,你说,会烧吗?
放心用吧

楼主:
多谢啦,有哪为高手能用电工学原理,进行定量分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