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7-08-12):
在没有退出控制程序的情况下,我在开始里面选择了关机,系统提示程序没有响应,是否立即结束程序,我 选择了立即结束,系统还是没有响应,弹出英文对话框,我没看就选择了yes,然后我在选择关机,系统又弹出是否立即结束程序,我选择了立即结束,然后系统自动关机。重新启动以后,进入控制程序以后,没有输入信号,检查连接和硬件都没有错误。请大虾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A(2007-09-21):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