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2):
如题,由于是新手,看到书上的连接符(不知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教各位啊?

网友A:
不同品牌的PLC连接线是不一样的,但基本上都有自动(画到底后自动延伸到下一行)和手动(手动画出换行符号后在下一行继续)。没见楼主的图、也不知道是什么PLC,不好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