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2):
想知道一些恒压供水中关于流量大小的设计!!
学校和小区应该不同,但是怎么算我不知道,想请教各位大哥,大姐!!有资料最好,我邮箱80798123@qq.com

网友A:
其实差不多,只要计算好流量选择水泵的功率,根据楼层高度设定好压力,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最好略大于电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