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2):
我的问题是变频器每次在进行快速调试时..最后一个参数P3900是选择几?????
众口不一啊!!
有的说是选择0   什么都不进行计算的..
有的说是选择3   进行计算..但不进行I/O复位的..
请高手指点!!!!!
说明的是我的控制方式很简单.不用电机编码器的..
最简单的V/F控制................

网友A:
选择3   进行计算..但不进行I/O复位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位兄弟。。你一般选的是这种方式吧??
能说明一下理由 吗???

网友B(2007-10-07):
选3就对了

网友A:
说明理由?什么理由?如果你选择0---不做任何计算,那你做快速调试做什么?快速调试,不就是为了计算电机的数据吗?选择3,是做计算,但不复位,为什么要复位?我不想要工厂设置得i/o呢?这东西难道不理解吗?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