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2):
请问软起动器未加触发电压时,输出端有无电压?

网友A:
应该有电压~~~因为可控硅越大漏电流越大就会产生电压

楼主:
200A1200V的可控硅,输出电压(漏电压)达到280V是正常的吗?请问这个电压能不能使电机转动?

楼主:
请解释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