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3):
]请问矢量控制变频器为什么只能驱动一台电机,而驱动多台必须用v/f

网友A:
题目出的很好,顶

网友A:
为什么?怎么都不感兴趣呢?

网友B:
矢量控制是基于理论上认为:异步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具有相同的转矩产生机理。矢量控制方式就是将定子电流分解成规定的磁场电流和转矩电流,分别进行控制,同时将两者合成后的定子电流输出给电动机。因此,从原理上可得到与直流电动机相同的控制性能。采用转矩矢量控制功能,电动机在各种运行条件下都能输出最大转矩,尤其是电动机在低速运行区域。
    启用矢量控制方式,还要求电动机参数与其匹配,即还要进行电动机参数手动设定或自动读取工作,才能达到矢量控制的目的。基于以上原因,矢量控制变频器只能驱动一台电机。

楼主:
感谢4楼,5楼的朋友,谢谢! 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C:
说的好啊

网友D(2007-10-07):
没有呀 我们的设备上就有矢量控制两台电机的  只是电机一样大  负载也是一样的

网友E(2014-02-05):
矢量控制应该可以控制两台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