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3):
有个图尔克的绝对值编码器,应该是距离增大,但确显示距离在缩小,怎么改正?
把AB颠倒成BA可成??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不存在AB相问题。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多圈式的可重新设置零位(原点参数)。
增量型的编码器才有AB相,如果你的编码器是Vcc、A、B、Z、GND输出的肯定不是绝对值。

网友B:
外部接线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