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3):
我是初学者,wincc只是人机界面,那step7是不是用来给PLC编程用的,那程序是不是要考到PLC的CPU里面,还是直接用电脑来控制,那WINCC和STEP7 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是接着别人做的:我要做的是远程控制,用WINCC的OPC通讯,实现wincc控制wincc,(两边都装wincc)。wincc中图形管理中的画面所连接的变量是从DB块里调的,但是我现在用来做调试的两台计算机都在办公室,没有PLC连接,那我调试中要改变变量,但是图形管理器中的I/O域是暗的,改不了,
那么我怎么才能更改DB块里的数据呢??我装上了STEP7,是不是更改它里面的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A:
1. 你编完控制程序之后,一定要下载到 PLC! 这样一来,控制逻辑由 PLC来执行.
当然,西门子也可以提供"WinAC"软 PLC技术, 即: 直接用你的电脑来控制现场的流程.

2. 在两台WinCC服务器之间,可以轻松地实现 OPC Server/Client双向的数据交换.
a. 将一台WinCC服务器( OPC Server)运行起来run time.
b. 在另外一台WinCC服务器( OPC Client)上,使用"OPC Item Manager", 读取OPC Server的变量,然后在本机上创建OPC变量.
c. 在wincc中图形管理器的画面中,"I/O Field"可以选择已建立的OPC变量.

楼主:
好的,您说的我明白了,但还有:
我连上之后,我怎么看OPC Client 是否能控制 PLC 呢?就是说我想看一下,通过OPC Client 端的服务器能否控制DB块里的数据?因为我在办公室搞实验,没有PLC,只有两台计算机。
我怎么能改DB块里的数呀

网友A:
没问题, 这种方法我们经常用到!

                OPC Channel                       Industrial Ethernet
OPC Client ---------------------> OPC Server -----------------------------> PLC DB块里的数据.

楼主:
step7 是不是只是用来编程用的,然后把程序下载到PLC,那wincc的变量就是直接从PLC中读取的了??也就是说:我不在现场是肯定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