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3):
我们用的是威纶MT506LV的触摸屏,现在情况是 无法显示了
PWR灯是亮的,24V电压也通的,不过COM指示灯和CPU指示灯都没亮,对比好的触摸屏CPU指示灯好象也会亮的(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

楼主:
又一个坏啦,高手请说一下情况吧
增加一个故障前的现象:就是在点击触摸屏时,有时反应速度很慢,好象信号传不过来,CPU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过一会才会跳出界面来,本来以为没事,结果今天就没法显示了。情况跟上面一样啊

网友A:
工作环境怎么样?
湿度是不是超过要求?

网友B(2013-12-16):
如果是新写程式。检查一下开工程时的屏的型号。如果型号不对。程式下进去是黑屏

网友C:
出厂设置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