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位问题

楼主(2007-08-13):
指令如:S500,用一个信号强制复位以后S500为0,在置位时不行.因为有记忆功能,但必须要有记忆功能.除了PLC断电外.还有其他方法实现置位?
谢谢了
大家帮帮小弟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牌子的东东

楼主:
三菱FX2N系列的

网友B:
你的意思看不明白,你把程式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用了SET  RST指令?

楼主:
是啊!!!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