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

楼主(2007-08-13):
又没有人能告诉我欧姆龙cx-one2.0的编程软件能不能汉化呀我装的怎么是英文的界面呢请前辈指点一下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汉化很难,我以前有一个富士的就不行,现在买中文软件应该好买,不过我只有三菱的不好意思。

网友B:
2.0装完不是所有都是中文的

网友C:
怎么还有2.0啊,5.0就有中文的啦

网友B:
楼上的 不知道就别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