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熔断器

楼主(2007-08-13):
前两天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说熔断器容体可以选择的额定电流可以是4-6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请问那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这样选用吗?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侠,都不知道吗?

网友A:
应该是在电机起动时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电机启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