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3):
想用三菱FX 1N 编程口(不加通信扩展板)读RS 232 接口条码机,条码机无握手协议,通过RS 232 发数据.网上找到关于三菱FX PLC 编程口用于和PC 通信的应用,都有握手过程.不知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A:
加个232BD也才100多块吧

楼主:
想用扩展通信口与PC及其他PLC通信.故考虑用编程口连条码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个232BD也才100多块吧
那就加232IF
不过就东东有点贵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以后有什么问题再联系!
三菱工控产品青岛技术服务中心
http://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编程口的四种通讯协议
FX系列PLC四种通信模式的特性
  首先讲讲FX系列PLC的通信方式。
  FX系列PLC根据使用的通信模块与协议不同,分为以下四种通信模式:
  1、PLC的N:N通信方式
  2、PLC双机并联通信方式
  3、PLC与计算机专有协议通信方式(无须梯形图,电脑直接读写操纵PLC)
  4、PLC与计算机无协议通信方式(梯形图RS指令方式,可自定义通信协议)

  以下将详细列出各通信模式的特性:
  RS指令无协议通信

网友D:
呵呵;FX2N-232IF价格比232BD高十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