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

楼主(2007-08-13):
求助|西门子420变频器在停电后不能启动,返回出厂设置后再进行快速调试结果还是不启动请问是怎么回事(参数方面)

网友A:
MM420变频器的开车指令和速度给定从哪里来? BOP面板? 端子排? USS通讯? Profibus-DP通讯?

检查 P700和 P1000设置, 以及读 r0054(实际控制字1)和 r0052(实际状态字1)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