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

楼主(2007-08-13):
求助|西门子420变频器在停电后不能启动,返回出厂设置后再进行快速调试结果还是不启动请问是怎么回事(参数方面)

网友A:
请你查:停电再启动

网友B:
不知为什么要返回出厂设置后再进行快速调试,也不知为什么不起动出现什么故障,能说的明白些吗?光设定快速调试是不起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