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3):
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为什么会烧损???

网友A:
和人为什么要吃饭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2008-10-25):
是因为触点这个地方的电阻比其它地方的高,而整个电流回路的电流又是一样的,根据P=U*I=I*R*I,那么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热量是不是要比其它的要大?尤其是用久了的接触器更容易产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主要是电弧、火花烧损,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弧,产生极高的温度,同时会引起火花飞溅,次数多了,金属粒子都飞没了,触点就越来越小(薄)了

网友D:
你使用的接触器是不是选型小了点,把他换大点的,就不经常烧了.另外注意启动方式是不是正确

网友E:
1 选型不当? 2 买了伪劣产品!!

网友F:
电动机启动时电流比额定电大3-7倍、接触器初始接触时由点到面、产生电弧和热量、使用日久和频繁的动作造成触点烧损、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G:
各位高手分析的十分透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动机启动时电流比额定电大3-7倍、接触器初始接触时由点到面、产生电弧和热量、使用日久和频繁的动作造成触点烧损、这是很正常的。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