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4):
请问为什么装完v5.3+sp2 后 我的一台电脑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这个服务就启动了(在还没安装授权时,"SIMATIC Manage"能启动也能用) .
可是同样的安装文件装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时"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这个服务就不能启动了(手动启动都不行,启动就关闭了),因此,"SIMATIC Manage"都不能启动了,不知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注:这台电脑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曾经装过也可以用,可是试用授权过了,就不能用了,重新安装就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
装一下授权  把以前的那个过期授权给清除掉  试试看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怎么样才可以把过期的授权清除了?(还有就是我以前装的应该是属于试用,也没有装过授权的)
再请问一个问题,在Step V5.3+sp2下是不是不能对s200的PL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