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4):
请问各位:三相电动机的极数用万表怎样判别?谢谢!

网友A:
看铭牌、看转速、看接线、看说明书,实在不行打开端盖一看全明白了。

网友B(2007-10-19):
用过的电机可以用万用表量,用电组当量一相同时用手转转子转一圈表摆、两下(左,右)各一下那是2极两下是4极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