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4):
系统概况
   塑料厂在塑料挤出机配用电机一般为整流子电机或电磁调速电动机,电费在塑料制品成本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降低电费,降低塑料制品成本是用户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挤出机一般是采用交流滑差电动机传动,存在耗电量大,传动效率低,速度精度差,速度不够稳定等缺点,采用变频调速能解决上述的弊病。经改造、调试、投产后,反映良好,可在类似塑料加工机上推广,例造粒机,制管机,拌料机等上的应用。

   改进措施

   改造前采用滑差电动机调速:

 系统特点

   用变频器代换滑差调速,不但能节电,而且对运行速度的精度及稳定性都有提高,满足了生产的需要。

   采用变频技术配用普通异步电动机可以降低吨塑料制品电费,同比整流子电机节能20%-30%,同比滑差电机节能50%以上,同时变频软起动,无冲击电流,起动平稳,可提高产品的质量。

   采用变频控制技术可延长了电机使用寿命,降低维修费用。

   变频器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等保护功能,对安全生产起了保障作用。

网友A:
二者成本比较了吗?
滑差电机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换成变频器控制后,电机增大多了吧???
可以把二者数据报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