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5):
请教:型号 FX1S-20MR-001  其中的001表示什么意思?
请问一下
    FR-E540-5.5K-CH 和FR-E540-5.5K-CHT有什么区别啊?

另外 对于型号 FX1S-20MR-001  其中的001表示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带001,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001表示专属中国销售的;除了-D之外,没有-001可定为水货;
-CH与-CHtT是一样的;不过2007年以后生产的后缀都是-CHT;

网友B:
001是中国版,还有一种是ES,那是欧洲版,中国版的只能低电平输入,而欧洲版可以低电平也可以高电平输入。

楼主:
多谢手上的指点啊!
祝你们生意兴隆!

网友B:
别客气,祝我生意兴隆,还不如祝我多如点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