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密码的问题

楼主(2007-08-15):
一块CPU224,里面的程序加了密码不能使用了,想把密码和程序都去掉,用PLC/Clear 里面需要密码无法操作,用PLC\Erase memory cartridge 又跳出一段英文,意思是目前的型号不支持此功能,难道这块CPU就不能使用了么?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还是请高手指点迷津...我也想知道,难道就不能格式化这块CPU...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
like8234:

你手上的CPU224模板, 已经设置2级以上的密码保护. 若想把密码和程序都去掉,用PLC/Clear 里面, 在对话框中输入" CLEARPLC "可以同时清除密码和程序.

Password:  CLEARPLC

楼主:
感谢,明天上班试试看

网友C:
密码输入CLEARPLC就可以清空原来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