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5):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我们现在用到proface操作面板用了三年了,但是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操作面板变得特别亮,只有正对面板才能勉强看清楚,怎么调节屏幕的亮度啊?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不是手册上有调节亮度的方法吗?
按住屏的左下角右下角进入一个菜单里就可以调节了啊.

楼主:
刚才确认了一下,上面美协什么型号,如果是右下角+左下角的话,我会试试一试的。多谢你的帮忙了。因为生产,所以只有等到中午的时候了。

网友B:
调整亮度是不需要停机的,不会影响生产的。

网友C:
GP的大多型号都可以同时按左下角与右下角来调出亮度调节;

网友D:
有的需要按三个角,防止误操作,反正就是按角,自己试试吧!!

网友A:
GP3750 不是按角的.是在屏幕上有一个了菜单.

网友E:
肯定是老型号了,是不是蓝白的呢!GP37W2B? 有的亮度调节被禁止的,需要到离线模式打开!如果这样触摸还不可以调节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3750 不是按角的.是在屏幕上有一个了菜单.
你那是新屏才有的,不是新屏就需要点点点喽。

楼主:
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昨天下午去确认的时候,看到屏幕又恢复以前的状态了,
白屏状态又消失了。我以前看到的时候是在设备不生产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怎么会恢复了呢?

网友F:
调节器可能有问题,在调节器坏掉的情况下就会非常亮!需要简单处理一下!太阳神大帝是高手,他会修的,我这边还有个屏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C(2012-05-08):
呵呵;应当是不小心把亮度调度了;

网友G(2012-09-04):
普洛菲斯ST3301亮度和对比度怎么调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