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5):
一台数控车床,存储板更换后恢复NC时,发现密级参数917(=00000010)和921(00A000001)怎么样都输不进去,917以前密级参数输入正常。
该系统型号为:A02B-0098-B541,软件版本为:0672-04。
请各位大侠赐教。急!!!!!!!!!!!!

网友A:
控制参数输入的PWE=1吗  ?
如果是1的话
应该可以的
如果PWE=--不能改写
那你先把控制PWE=--的参数32900(具体是不是这个参数,你查一下资料)改成0
之后在修改成PWE=1
再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