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7-08-15):
各位:现在我们公司有多台大电机,从160KW~220KW,希望能通过变频器节能!有什么好建议吗?
 如:220KW目前使用星角启动、960r/min,额定电流390A,电流负载100A~300A,经常120A~200A变化,15分钟启动一次,约7分钟后进入空载(可降低转速),这样情况使用变频器后能节约多少?目前为一小时80度电

网友A:
关键看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如果是风机、泵类,节电40%应该没问题。

楼主:
恒转矩的,电流变化比较大!一秒内100A~300A变化!有节能余地吗?另外变频器的功率因素为多少?

网友B:
意义不大,出力会下降,我单位的万马力机就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