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5):
请问各位大虾松下FP0A21模块怎么用
输出电压或电流怎么设置.输出植怎么设置

网友A:
A21用法
跟A80和A04的用法一样,怎么没有提供技术支持呢?

网友B:
二路AD跟A80一样用,一路DA与普通DA一样用,编程时参考A21手册就行了。

网友C:
FP0-A21是两路模拟量输入、一路模拟量输出,输入为WX2、WX3,输出为WY2。
输入0~5V对应WX2的数字量为0~4000,输出0~10V对应WY2的数字量为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