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

楼主(2007-08-15):
3.
我想要当步进电机走完10000个脉冲量后输出一个信号,如何实现?
4.电机、驱动器、线路等我都仔细检查过了,都是好的。难道我的接线错了?
大哥,我是菜鸟,您别嫌我烦哟。

网友A:
看不清楚

楼主:
把光标移到图片上,左键点击;画面出来后最大化,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B:
哈哈,我还没学呢!以后还要你多多指教哦!

网友C:
这是 什么plc啊?

楼主:
高手们都好象有点小气哪。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E:
那个系统寄存器400的设置,你可以去选项菜单的PLC系统寄存器设置里面设定就行了,你说PLC的Y1和Y3有输出,但电机不转?可以测下有多少HZ的输出吗?有输出不转动的话应该是电机外部的问题了

楼主:
那个我已经回设置了。
PLC输出显示是正常,但怎么搞都不转。

网友E:
你把Y0,Y2和Y1,Y3的线换过去试了没有,你应该先打一下输出口的脉冲是有没有频率输出呢

楼主:
我都调过了,PLC的输出指示都正常,软件程序里也都有反应。至于输出多少频率就没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