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5):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我的变频器走的是PROFIBUS和PLC-300通讯的。。问题是变频器总是有一台通讯不上。我现在看了参数和硬件上都没有什么错误。不知怎么的就是通讯不上。不知哪位高手能给支个招!!!!!!!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问题 !

网友B:
检测通讯电缆,联接器的接线和终端电阻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没有问题 !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一条PROFIBUS总线上挂的5台变频器..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通讯电缆,联接器的接线和终端电阻的位置。
这个我也查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差换根电缆了......

网友C:
楼上的大虾好,我也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工程,你能不能把你做的发给我,给我做个参考,谢谢,油箱地址:DAVID.XING@PROFACE.COM.CN

网友B:
变频器的通讯卡呢?有什么指示?和通讯正常的变频器互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通讯卡呢?有什么指示?和通讯正常的变频器互换一下看看。
我的直接换了卡都不行!!!!!1!!

网友D:
耐下心来,各部分分段划分,其实就等着你去步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