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5):
我厂一电机,额定电压为6300v,功率为380kw.在分开定子和转子后,用500型摇表测它们的对地电阻均8M以上。装上转子后测得转子对地电阻只有0.5M,而定子对地仍有8M以上。为何装上转子后转子对地电阻如此低呢?百思不解其意,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装上转子后接线了吗?要是接了线,测的绝缘就是整个转子回路的。另外看看启动柜是什么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转子后接线了吗?要是接了线,测的绝缘就是整个转子回路的。另外看看启动柜是什么形式的

   装上转子后没有接任何线。转子是绕线式,起动时与频敏变阻器窜接。

网友B:
你看看转子线圈与定子壳相接处是否有绝缘不良的地方呢,还是有金属渣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转子线圈与定子壳相接处是否有绝缘不良的地方呢,还是有金属渣在里面

       转子线圈仅通过轴承与定子外壳相接, 转子线圈与轴承及 转轴的电阻达8M以上呀。

网友C:
复查转子定子有无接地现象,排除后在查验整个转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查转子定子有无接地现象,排除后在查验整个转子回路.
     经多次 复查转子定子均无接地现象,整个转子回路亦无如此低的接地电阻。另外一台同类型的电机亦有此现象,仍能正常运转。此电机接上电源后也能正常运转,就是不明其中原因。

楼主:
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版主能指点一下吗,会漏哪点没查到呢?

网友D:
电机装好后滑环拆掉再检查,有可能是滑环碳刷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装好后滑环拆掉再检查,有可能是滑环碳刷的缘故
电机安装过程中,仅装得好转子,滑环未装时检测,电阻就已经仅0.5M呀.

楼主(2007-12-26):
麻烦大了,无法找到真经。

网友E:
是不是鼠笼电动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装上转子后接线了吗?要是接了线,测的绝缘就是整个转子回路的。另外看看启动柜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版主能指点一下吗,会漏哪点没查到呢?
基本上是这个原因.

网友H(2008-01-30):
6300V电机应使用2500兆欧表去遥测。

楼主(2008-02-29):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鼠笼电动机?
   转子是绕线式的。前段时间购回一台同型号的机子,用1000兆欧表测其转子对地电阻达4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