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各位高手:
  S7-200PLC里的数据是如何保存的:比如说我在程序里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T37-它的数据是500(可以用VD100吗?还是可以不用?),我把它下到PLC里后这个数据会不会在PLC停机不用好长时间后会自动消失了???如果不会消失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做什么特殊的处理了?还是下到PLC里了什么都不用做它永远不会消失??还有就是我设计了一个和它对应的PROTOOL的程序,我在触摸屏上跟改了这个数后(它对应的是VD100=500)也可以永久保存吗,可以的话要在程序里如何编写了?

网友A:
您需要在您的软件中设立掉电保持区才可以保存下来,但是注意的是,掉电保持区的保持时间与您的PLC供电时间有关。

楼主:
这个掉电保持区不也是要靠PLC的电源吗????

网友B:
电源卡和电容

网友C(2007-09-15):
平时用电容来保存的;
时间长了不通电会丢失;
需长久保存需加个电池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