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我需要控制的是一条薄膜涂布干燥生产线,他主要是将一卷薄膜通过上胶轮,给送皮带、干燥输送皮带,把上了胶的薄膜收成一卷,现在需要的是需要给送皮带、干燥输送皮带和收卷轮的线速度要一致,能够实现当需要不同的生产速度能够实现自动调节功能,对于生产需要计算长度,长度值需要改变,最好要实现张力自动调节或者人工调节张力。

我想的一个方案就是在每个传动轴中加装一个增量编码器,用来检测各轴的速度,通过高速计数器传送到PLC,通过演算变为各轴的线速度,然后通过控制收卷线速度,控制其他轴的线速度,来达到速度跟随,通过人机界面,可以设定收卷的长度。

实现张力调节,我的想法是加装一个张力传感器,通过张力变送器,把信号变换为4-20MA,送到PLC,调节输送带和给送带的速度来实现自动控制,当这想法不能实现,那就认为调节其张力大小(控制两速度差)

不知道各位大侠还有没有更好的控制方案呢?

有一个小问题,三菱FX2N他普通输入接口的最高频率是多少?是否是10KHZ呢?

网友A:
PLC一般只支持一个编码器。你要接几个我想是不太可能的了。如果你的产品厚一点可以硬拉出去,涂胶烘干这方面的是一个普通的东西,用不着你再去想那么多了。

网友B:
简单点的用二个光电开关就可控制张力,直接与变频器段速连接就可以了。
复杂点的用0-5mA的张力传感器,PLC加几路AD,用DA控制变频器速度。

网友C:
楼上的,是0-5V,4-20mA吧

网友B:
都可以。0-5V、0-10V、4-20mA只对AD输入要求不同,效果是一样的。其精度受位数影响,如8位的没有10位的精度高,12位的精度更高。

网友D:
用倾角传感器+PLC+AD+DA+变频器很容易实现同步造价很低。
用编码器也可以,但是受IO口输入频率限制控制的轴数不多。

楼主:
我看过FX2N的资料,X0到X7都是用来接高速计数器的若是用一相的话,可以接6个计数器,用A/B相的可以接两个,我不知道一相的连接距离有多长,我的机器到配电柜最长的可有40米左右,不知道用一相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一般只支持一个编码器。你要接几个我想是不太可能的了。如果你的产品厚一点可以硬拉出去,涂胶烘干这方面的是一个普通的东西,用不着你再去想那么多了。

硬拉当然不行,我的薄膜可只有几十个u 啊,是覆在铝合金上面的那种薄膜,很容易被拉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的用二个光电开关就可控制张力,直接与变频器段速连接就可以了。
复杂点的用0-5mA的张力传感器,PLC加几路AD,用DA控制变频器速度。

我都试想过用张力传感器,但加上机器上的检测位置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就想到用编码器来测速,用PLC来控制相互间速度,厂里现在只是靠同步控制器来同步变频器输出,依靠个人经验来分别调节各电机的速度,所以就有同一个产品不同班次就有不同的质量,我想问,用编码器来控制速度能够达到何种精度?我选用的编码器为1024各脉冲,最大轴周长1076mm 。

网友E:
这是典型的张力控制系统,楼主的想法是对的,但实现起来很麻烦,有位兄弟说的用角度位移器+PLC+A/D+D/A+变频器的这个方案很可行,我们是专门做印刷包装机械的,这方面已很成熟了,如果有需要可以到我这边咨询,13824549958

网友F:
12bit编码器测速精度应该可以了,还得考虑其他两个问题:
1. 收卷速度快不快,快的话,要处理好响应问题;
2. 传动轴上加编码器,得到的应该是角速度,而收卷过程中,收卷轮半径在变化,通过演算得出线速度恐怕精度不高,不如直接测量薄膜的线速度,可以多点测量。

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bit编码器测速精度应该可以了,还得考虑其他两个问题:
1. 收卷速度快不快,快的话,要处理好响应问题;
2. 传动轴上加编码器,得到的应该是角速度,而收卷过程中,收卷轮半径在变化,通过演算得出线速度恐怕精度不高,不如直接测量薄膜的线速度,可以多点测量。

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

多谢langman的指教,我厂里的收卷是被动收卷的,料卷是压着收卷轴的,收卷轴以一个横定的转速旋转,解决料卷变大而要求速度要调节的弊端,所以我只要把两个轴之间的线速度恒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典型的张力控制系统,楼主的想法是对的,但实现起来很麻烦,有位兄弟说的用角度位移器+PLC+A/D+D/A+变频器的这个方案很可行,我们是专门做印刷包装机械的,这方面已很成熟了,如果有需要可以到我这边咨询,13824549958

这个我也清楚,其实我的用过的方案还要简单,只用角度位移(其实就是一个电位器)加变频器就可以实现,,只要调好变频器的上下限频率就可以,可是我厂里的收卷的速度只需要恒定的就可以(因为收卷是被动收卷)。

网友G:
可以用三个变频器控制+编码器+PLC可以控制完成,非常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三个变频器控制+编码器+PLC可以控制完成,非常的简单

我知道你的方案可以完成,可是我不会用PLC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