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GP2500S触摸屏,S7-200PLC(CPU是226XM),7.0软件,从一个正常工作的触摸屏上下载程序到电脑上,将此程序上传到一个新的触摸屏上,PLC选择S7-200 PPI,出现报警代码为02-F0;如果PLC选择S7-200 via MPI,则出现报警代码为02-AC.哪位大虾,多多指教,怎么解决?

网友A:
GP系统画面有没有传? 查看一下GP传输设置。

楼主:
传过了,没用。

网友B:
那你重做一个简单画面传入GP你看看可不可以通讯,有可能是版本问题,你试一下Rebuild功能重新建造一下

楼主:
新建一个工程文件,PLC型号和GP型号不变,只做了一个基本画面,上面只放了一个按纽,传送到GP后还是报警,报警代码还是原来的02-AC。

网友C:
到GP的系统设置里面去看一下你的PLC站号有没有设对?还有通讯方面的参数啊对?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把你的GP程序发到我邮箱:zqj@liming888.com

网友D:
因为你没有连接PLC,肯定会报这样的错误,选择仿真功能,启动,看看还不会出现以上问题。。。。
静候你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