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 ,帮帮忙

楼主(2007-08-16):
从一个正常工作的GP2500S上下载程序到电脑上,PLC是S7-200,GP编辑软件版本7.0英文版,再将此程序上传到一个新的GP2500S上,PLC选择S7-200 PPI,传送完后报02-AC错误,把PLC型号改为S7-200 via MPI,传送完后报02-F0,连上PLC 电缆后,报警代码不能消除,换了几台正常工作的GP2500S都如此,但将为黑白屏470设计的程序传上去后,又没问题,哪位大虾见过,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你确认你的协议选择的是PPI还是MPI,地址在PLC中的定义有点不一样的,看看脚本中有没有非法地址了。不同的S7-200PLC的通讯设置也有点不一样的,比如栈号、波特率等.

楼主:
两个协议都试过,PLC站点2,GP站点0,1都试过,波特率9600和19200都用过,都不行。

网友B:
把程序发给我,帮你查看一下;Kuanghongf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