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16):
本人用信捷热电偶温控模块,出现两个热电偶碰在一起温度就不准,这是怎么回事,有不有哪位高人能帮我解决.

网友A:
怎么叫“两个热电偶碰在一起”?是短路了吗?还是一个输入点同时接了二个热电偶?

楼主:
每个热电偶都带金属屏蔽外壳,两个热电偶的金属外壳碰在一起温度就变化.

网友B:
有那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