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电机参数:
        型号:YKK-570-4,额定功率:1120KW,功率因数:0.87
        额定电压:6000V,额定电流:131A,额定频率:50HZ,
        额定转数:1497 。

风机参数:
        型号:20071A/1178,型式:单吸入悬臂离心式,介质温度:20℃,介质密度:1.285 ,主轴最高转速1485 ,
        最高效率:86.6%,全压:19.163 ,全压效率:77.1%,
        风机轴功率:768KW。

工况条件:2号机组在负荷为94.23MW条件下,1#机平均电流值 =84.05A,一次风流量:87.35 ,一次风压力:15kpa.
变频器效率:0.96,电机效率0.95,工作时间24小时,求变频后节能量!!!

网友A:
何必那么麻烦?你没说一天启动多少次是算不出节能效率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这套系统上单独装个电表,不装变频器运行时每天记录三次,装变频器后同样记录,作成图表非常说明问题。其实用不用变频器只在启动时有明显的节能效果、在调速比大的时候也有点效果,如果只一次启动后定速(如50Hz)开一天,它的节能效果并不明显,如果把变频器的成本打入电费,短期内可能还要亏一点。

网友B:
按2楼说的方法做,就可进行比较。用在风机上是应该有节能效果的。

楼主:
我只是想做一个大概的诂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