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需不需要做什么处理?还是Pt100拿过来就可以在超高真空中用?引线怎么接出真空外?请各位帮忙!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PT100内不存在压差问题,可以在不需防爆的超高真空中用),
第二个问题可通过树脂密封技术解决(其他照明线、动力线、控制线也是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