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开关容量没问题,使用的是SIEMENS 1000A 手车式万能断路器。冷冻机为特灵冷冻机,以前这台机器还开过,歇了半个月时间,再开的时候就出现故障,现观察开关 a,b相有较强的电弧,c相良好,配电线路检查绝缘电阻值良好也没有发现短路点,冷冻机厂家检查冷冻机模拟动、桡组均良好,事情很奇怪。。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兄弟你换一个开关试试

网友B:
说具体些,冷冻机的功率,启动方式,启动时间等.

楼主:
冷冻机475kw.星角启动,冷冻机启动从低转速到正常转速时间30秒,主要问题是我以前都运行过一切良好。挺了半个月再开就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C:
用手搬一搬冷冻机的轮子,转动是否自如?皮带拆下后电机能否启动?检查确定原因。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可能是由机械抱闸引起的,我也怀疑有这个可能性,还有换个开关再开机试验一下,虽然有很大的风险

网友D:
有条件的话,可以试验一下空开的整定值.

网友E:
如果没有机械抱闸的话,肯定是开关的问题了,而且要顶掉一千安,一般的抱闸是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

网友F:
同样可能是机械上的问题,还有半个月都没有用过,机器会出现受潮生锈。你把电器方面的器件给与适当的温度加热下,让机械处与灵活,让电器处于干燥状态。  因为你有半个月没有使用它所以会出现潮湿,机械会出现卡件的情况出现。

网友G:
朋友事发后根据我的分析是西门子框架开关的质量问题所致。因为我看过的确是开关后面的插接点A相和开关B相有明显的短路现象。引起开关跳闸这是主要的原因。因为400多千瓦的电机在启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到7培。虽然是降压启动但是电流也是相当大的。在框架开关的动静插接触点接触不良的情况下启动冷冻机大电流造成相间放电短路使开关跳闸。冷冻机我也查过,从电器角度来看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机械方面来看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刚刚退出运行后时间不长。但是说是机械抱死现在无法判断因为电机不能手动盘车。我认为是这个原因可能性很小。这是我 个人的观点也请大家多指点我们互相学习。根据我的描述也请各位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H:
开关相间短路可能性较大,我也遇到过。

网友I(2007-09-16):
你开机前冷冻机各侧仪表你看了吗?我以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制冷工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