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Pro face GP477R屏幕发黄是何原因 请指教

网友A(2007-10-18):
一生下来就是黄色的,确切的说是琥珀色。

网友B:
有可能需要去更换液晶。 大致原因是油雾环境引起的。

网友C:
整个屏幕都发黄的话就是老化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也有人问过,你的触摸屏差不多是用在轴承行业的,油气和湿气比较重,你的液晶的控制板已经被腐蚀,液晶和控制板是一体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请你更换液晶(包括控制板)了。价格比较高,如果可以凑合着用,那就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