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 face

楼主(2007-08-16):
Pro face GP477R屏幕发黄是何原因 请指教

网友A:
本来就是发黄的

网友B:
你的液晶有问题了,这种液晶是等离子的,液晶后面有专用的驱动板,那个驱动板没有加保护层,容易被腐蚀。一般都是环境引起的。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使用吧。换个液晶价格很高的。

网友C:
恩,应该找楼上的用个小刷子刷一下。不过非专业人士可别乱刷,小心刷坏了。

换个液晶确实比较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液晶有问题了,这种液晶是等离子的,液晶后面有专用的驱动板,那个驱动板没有加保护层,容易被腐蚀。一般都是环境引起的。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使用吧。换个液晶价格很高的。
       说得很专业!高手就是不一样!

 随便确认一下:驱动板和液晶是一体的吧?

网友B:
回答正确加10分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液晶有问题了,这种液晶是等离子的,液晶后面有专用的驱动板,那个驱动板没有加保护层,容易被腐蚀。一般都是环境引起的。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着使用吧。换个液晶价格很高的。
        说得很专业!高手就是不一样!

  随便确认一下:驱动板和液晶是一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