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西门子S7

楼主(2007-08-16):
安装西门子S7时,电脑不断提示重启系统,英文如下
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new programs
Bitte f?ren sie einen Neastart aus bevor sie  weitere programme

网友A:
咋和我差不多呢,我是XP+SP2,我是提示要删除先前数据,后面也是一大段德文(应该是吧)
一看添加/删除里面有SIMTIC什么的鬼东西,可怎么也删不掉,注册表里更是没法

我看还是重新装系统为好

西门子的鬼东西看来是把给吃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