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USB 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6):
我买了一条BF-810 的线.安装驱动什么都可以,而且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可以看到,我设了COM2端口,但在连到三灵的PLC 上面时,说没有发现COM 接口,连到欧陆变频器上面时也是说连接错误,请头号哪位大侠碰到过这种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本人QQ"25899942

网友A:
USB转换的是很麻烦

网友B:
买力特的

网友C:
1、确认COM口是否设置正确。
2、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D:
没有发现端口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得端口号设置错误,你再检查一遍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