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电炉控制箱改造

楼主(2007-08-16):
3KW控制箱改造;单位里煤分析的马沸炉原用指针式仪表控制继电器加温,3KW单相、电阻丝,经常坏,音大。要改造成数显5段程序控制,那种型号仪表。

网友A:
我推荐宇电AI-518PAK1L2仪表10段程序单相过零触发控制。改造后的马沸炉电控箱就没有继电器响声了性能可靠,宇电产品保修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