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16):
请推荐三相调压模块,控制电炉用

网友A:
调压模块有很多种,根据负载的特性来选择,有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有阻性和感性负载。宇电产品三相四线选AIJK3适用于阻性负载、三相三线制选AIJK6适用于阻性及感性负载。不知你选用的仪表是那一款。宇电是专业生产电炉控制仪表,是采用模糊控制法。